联想智能电视开机卡在LOGO界面、死机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05):
联想智能电视开机卡在LOGO界面、死机问题的解决方法

  无论什么智能电视机都有可能出现卡在logo界面、死机、或开机广告过后陷入黑屏问题,该怎么办呢,下面以联想智能电视机示例给出大家,给出解决问题的完美答案。

  故障现象:

  智能电视机A21、A11、A21XY、E31XY、E62、A8、C2系列机型,有较低概率出现开机卡在LOGO界面死机或在开机广告过后黑屏的现象。

  原因分析:
  1、开机过程中意外断电,白屏系统正在扫描和加载系统应用时意外关机。
  2、开机后在界面安装应用过程中意外断电。
  3、在SD卡中安装携带需要注册系统服务的应用,拔除SD卡后系统服务找不到相应的应用而关机。

  解决方案:

  如果机器还可以进入系统,即卡在LOGO界面的故障不是每次都显现,您可以拨打4001005001智能电视服务热线仪获取相关指示,在服务人员的指导下升级至0059以上版本。

  2、对于A21、A11,如果完全无法进入系统,在待机状态(即屏幕左下角为红灯)下,长按电视右侧后部的“设置键”+“待机键(电源键)”(按键位置如下图);推荐先按住设置键,再按住待机键,两个键都不要松手。

  3、看到屏幕出现提示“正在恢复出厂设置,请不要断开电源”,此时可以把两个按键都松开,等待操作完成后,问题解决,注意恢复出厂设置通常需要3-5分钟,请耐心等待。

  4、对于A21X、A21Y、E31X、E31Y、E62、A8、C2,如果完全无法进入系统,在待机状态(即屏幕左下角为红灯)下,长按电视右侧后部的“信源键”+“待机键”(按键位置如下图);推荐先按住信源键,再按住待机键,两个键都不要松手。

  5、接下来与A21、A11一样,等屏幕出现恢复出厂状态的提示后,松开按键,等待恢复完成;6、如果按上述步骤操作无效,您的智能电视软件版本很可能是0059以下的版本,建议您拨打4001005001智能电视服务热线以获取相关指示。

网友:
联想的智能电视机,有没有海信或者创维的?

网友:
现在的电视已经不是单纯的电视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