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长城m932s bios 18.5

楼主(2015-11-05):
客户说玩一段时间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亮   我估计高压板 和灯管    直接报价 高压板问题80  换灯管 100  客户说可以 那就放在你这里修吧
我就用别的套料 点他灯管  点了两个小时不会灭   灯管好的   我接怀疑高压板  我改一个 通用的高压板  点一段时间 还是灭    后面我就怀疑驱动板了  我就找了个 BIOS刷了一下  点了一下午还是不灭  我估计没有问题了  .  希望能帮到各位

长城m932s 18.5 代用.rar

这个是代用的 我图片上就是刷的代用的 可以用 菜单什么都可以 就是开机logo 不一样

这是932S bios

网友:
显示器的维修大神

网友:
这种点好久才出问题的机器最费时间了。

网友:
那个不带LOGO的程序也是好用的吗

网友A:
第二个BIOS是好的吗??

网友:
这种点好久才出问题的机器最费时间了

网友:
额 程序也能完美代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BIOS是好的吗??

可以  我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都试过了

第二个我没有刷,我就刷了第一个,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