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代购技嘉主板(TB价堪比苹果)

楼主(2015-11-05):
     机器:技嘉
     板号:GA-C1007UN-D
     故障:不显示
     维修:机器是一个同行拿过来说不亮机帮他看看,一开始看下这板子的时候怎么感觉像475的那种老板子呢,先来几幅靓图给大家开开眼界。绝对是高清无码,手机纯拍 TB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图片而且都是带水印的。我这个可是直逼“肌肤”哦。
     我们还是来看看问题吧,插上电源开机最后跑到AB停了,外接不亮。把内存拔掉是跑51的,确定应该是过了内存的,根据我小小的主板经验首先想到的就是把BIOS直接调换一下。故障不变,传说CPU的接口那个COM芯片爱坏,拿下来也是故障不变。这下心里没什么想法了,因为这是已经跑码的了,于是全板供电量了一下好像是CPU的集显供电没出来。都说6系列的是过了内存集显供电才会出来的,我把南桥散热器拆开一看好像是7系列的桥,不知道时序是不是一样的望大家给点意见。如果是的话那我的内存也应该过了啊,看似跑码已经感觉都差不多快亮了,是不是集成的显卡有问题呢。说干就干把集成的CPU上个BAG让它暖暖身子,结果还是一样,此时我们应该冷静片刻。。。。。
     十几分钟后,先查查它的身价吧不行就看下换板的价格,结果我吓到了TB要1300.这是什么情况,而且国内还没有卖都是海外代购的,看来这要好好研究一下才行了啊。这相当于修一个苹果机器啊,可是刚查的我也都查过了啊,于是鬼使神差的我就插上键盘看下它是不是真的是亮机的。果不其然大小写灯正常开关啊,这不是已经亮机的节奏了吗?难道是VGA那边的问题了?速度找来个主板图纸看下VGA接口的各方面的阻值和电压情况,因为这个图纸咋就别想了,应该是不可能有的吧? 当我量到12脚的时候阻值只有70,15脚有570,正常这两个脚的阻值是一样的。看来有点希望了, 到了这我就量看是哪边把它拉低的,实测DDCDATA\DDCCLK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就更好办了。 当我把这个管子拿掉的时候阻值恢复到570,换上一个管子机子完美修复看在这么新的份上,大家意思点了。

网友A:
LZ你也够牛B 能找到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也够牛B 能找到这个图纸!

随便找个图纸对照一下的。

网友B:
功力深厚啊   随便个板图纸就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力深厚啊   随便个板图纸就能修。

确切的说是随便找个VGA接口的图看一下,表示一下啊。

网友C:
这究竟是怎么板子,为什么TAOBAO卖到了1300?
775?1155?

网友:
这个主板有点奇葩哟,好贵哟

网友:
模样看起来跟普通的1150+板子没什么太大区别

网友:
不错啊很仔细啊值得学习

网友D:
看不懂,楼主是哪个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究竟是怎么板子,为什么TAOBAO卖到了1300?
775?1155?

集成CPU的,不知道,而且TB只有一家回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楼主是哪个管子坏了?

两个并排的三极管上面的那个6脚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楼主是哪个管子坏了?

ESD5防静电信号电压钳位二极管损坏。

网友:
JIAGE JIAGE A价格猛啊

网友:
    为什么我的照片上传不了原图呢   奇怪

网友E:
这个换的是钳位二级管吗,具体怎么工作的还没搞清楚。

网友C:
话说价格卖这么高,集成的难道是I7或I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价格卖这么高,集成的难道是I7或I5?

SR109的CPU,我不知道是啥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换的是钳位二级管吗,具体怎么工作的还没搞清楚。

钳位——字面意思就是把位置钳住。
在电路里,就是限制电压的意思。

在分析钳位二极管时,必须先把一端是恒压的,即假设该端的电压不变,作参考电位。该参考电位视具体功能而定,可以是任意伏特。5V、0V、10V等。
另一端的电压是被钳端,即电压是会改变的,是你需要去钳(就是说要去限制)的电压。被钳端电压会被强制拉向参考端电压。

网友:
高端主板没有修过

网友:
楼主  先别急着给客户啊  BIOS呢?给我拷下来啊  分享出去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