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0.08掉电

楼主(2015-11-05):
  本之前是开机能显示一会就灰屏死机,试几次后就开不了 现在是开机0.08掉电,裸板测试只有CPU 和显卡供电没有  0.85 1.5  1.8都正常,求解

网友:
看下CPU供电

网友:
请示波器

网友:
看下后级的供电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A: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缺电压,楼主应该去查下转换电压,如果有的话按时序查。

网友:
有某些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应该有些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现在CPU没电压  显卡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缺电压,楼主应该去查下转换电压,如果有的话按时序查。

HWPG没出来

网友B:
那就断开二极管看哪个电压没有正常产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断开二极管看哪个电压没有正常产生呀

HWPG对地只有2.3欧 断开也没查到哪短路了

网友:
我把所有HWPG 的节点全部断开 把EC的124脚也断开 就能开机点亮了 难道板层漏电了

网友C:
主办缺电压啊,插CPU和显卡供电为什么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办缺电压啊,插CPU和显卡供电为什么没有出来

HWPG短路了 全部断开就好了

网友:
今天也遇见一个,b480一样毛病

网友(2015-12-14):
我的也是,正在修

网友:
有没有修好的   我手里现在也有这么一台

网友:
缺少电压 或者放电试试

网友:
0.85V PG正常吗?

网友(2016-02-01):
我也有一台 有断了一下hwpg 无触发了io开关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