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咯

楼主(2015-11-05):
本人是个维修菜鸟 想问问各位大神HP的原装机老是不认内存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的,要先看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A:
首先查两个系统总线和spd的电压,然后再是阻值,都没问题就要去查和系统总线相连的器件,最好是换掉他们,还不行就只有刷BIOS了,刷了还不行再换时钟试试《这步成功率不高》,最后就是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两个系统总线和spd的电压,然后再是阻值,都没问题就要去查和系统总线相连的器件,最好是换掉他们, ...

谢谢 刷了bios到现在还没问题 应该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