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开机慢,换过桥

楼主(2015-11-05):
联想g510开机慢,换过桥,这种情况用论坛里的修改me能成功吗?没有试过
开机慢

网友A:
能成功。。。
戒刀
换了之后开机快了,不认独显
详情

网友:
可以换EC看看

网友:
G510的机子我修过一个是换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成功。。。
换了之后开机快了,不认独显

网友:
这机子问题还真多

网友:
怎么又换峤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找个ME固件刷上去试试,先备份自己的BIOS,不然你就只能等着客户接受,认可

网友:
你可以去听课啊,【迅维】就是讲这个啊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刷修改的bios应该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