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板号LA-8681P 集显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1-05):
昨天拿到一台联想G485的板子             通电没有待机电流  于是去测了一下公共点 发现有19V     于是去测3V 5V的电感 发现没有3V 5V    于是分别对3V 5V的电感 对地阻值 发现3V的电感有对地阻值才40几 很明显的短路了  于是把电感翘起来  发现是后级短路  于是直接烧鸡 1.8V的电压 电流2点多     烧了半天全板子只有单桥有一点点的温度  于是把桥拿下来  3V的电感不短路了  然后去淘宝买了一个桥换上去 开机 电流 亮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是封装的CPU短路,,这个主板垃圾死了

网友:
烧鸡要注意火候

网友:
标题写错了 晕了

网友:
桥坏了也会没待机,AMD的桥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网友:
烂板就坏U

网友A:
我是真心怕换桥 一换桥也就50%的成功率  哎 没信心了都!

网友:
。。多换几次桥成功就高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已经出了很久了吧

网友:
AMD桥 正常

网友B:
这烧击也太厉害了吗   会不会过了点

网友:
AMD的桥好容易坏  为什么呢  质量问题?

网友:
现在的板板越做越垃圾了,单桥风险大

网友C:
烧机可以先把电流调小点

网友:
这个桥老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可以先把电流调小点

电压调小了  在小就摸不出来了 就这电流还是烧了半天才有点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烧击也太厉害了吗   会不会过了点

没事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真心怕换桥 一换桥也就50%的成功率  哎 没信心了都!

细心点 就没事咯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