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散热器常见故障检查与排除

楼主(2015-11-05):
散热器是发动机水冷却系统中的主要工作部件之一。散热器长期使用后,芯管会发生堵塞和冷却液外漏,会造成发动机温度升高,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因此,我们要学会其故障的检查与排除方法。

一、散热器芯管堵塞

当发动机中低速时冷却液温度正常,高速后冷却液温度急剧上升,此时应重点检查散热器有无堵塞。散热器堵塞的原因,除原冷却液中含有杂质外,将不同品牌的冷却液混用,会产生白色的结晶体,容易堵塞散热器中狭小的水道,导致冷却系统循环受阻,造成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

1、散热器堵塞故障检查

a、检测发动机散热器进出水管温度差:用红外线测温仪检测发动机散热器冷却液道是否堵塞。发动机散热器出水口的温度是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回水管为冷却后的冷却液温度,应比出水口的温度低30℃左右。如回水管温度过低,说明散热器发生堵寒,冷却液循环停止。

b、观察溢流管的冷却液流动情况:通过热机达到节温器开启的温度后,一个人踩加速踏板,另一个人观察溢流管的冷却液流量。如急加速时散热器的冷却液大量从溢流管流出,说明散热器堵塞严重,导致冷却液流动阻力加大,不能及时流通。散热器冷却液道堵塞会造成发动机工作温度过高,必须清洗散热器。

c、如有检查空间:可以用红外线测温仪检测散热器表面温度,散热器中部温度高,四周温度低,说明散热器下部水管堵塞,应清洗散热器。

d、水泵轮早期磨损: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后,用手摸散热器上下水管,散热器上水管温度低,说明是节温器不开启的故障,应更换节温器;散热器下水管温度低,说明是散热器下部水管堵塞,或水泵塑料叶轮损坏(现代发动机较多使用塑料的水泵轮,水泵轮磨损后听不到异响)。用红外线测温仪检测散热器,如散热器中部温度高,四周温度低,说明散热器下部水管堵塞,应清洗散热器。如散热器中部和四周温度均匀,说明散热器下部水管没有堵塞,故障在水泵轮,应及时更换磨损的水泵轮。许多车型都规定在更换正时传动带的同时除更换张紧轮外,还要更换水泵轮。

e、化学反应会腐蚀散热器水管,造成散热器上水管过软。电化学反应是由于冷却液中防冻剂和水管材料相互发生置换产生的反应。如果冷却液和管子边界形成接地,就可能形成冷却液到接地端的通路,这样将加重软管的腐蚀。用手指在软管上滑动,哪块发现较软,说明该处被腐蚀了。

将数字万用表负极接地,正极放在冷却液中,如电压大于0.3 V,就应检查地线连接。如接地不好,接地电路就会把冷却液作为接地通道,从而加快腐蚀散热器水管。

散热器上水管必须保持一定的硬度,过软的水管在高速时会被吸扁,导致水流阻力加大,冷却液循环受阻。

2、排除方法

化学清除:清洗液的配制,第一种是10 L水中加入750 g苛性钠(烧碱),再加入250 g煤油;第二种是10L水中加入700~1000 g烧碱,再加入150 g煤油。前一种清洗液腐蚀性较强,用于清洗水垢较重的冷却系统,后一种清洗液腐蚀性较小,可用于清洗水垢较轻的冷却系统。

清洗前,放净原有的冷却水,取下节温器,然后加入清洗液。启动发动机以中速运转5~10 min,停车12 h(或工作一个班次)。再启动发动机,使转速时快时慢,利用水的冲击,使水垢和其他沉淀物悬浮,运转10~15 min后,停止运转,趁热放出清洗液。待发动机稍冷后,加入清水,中速运转4~5 min,使水循环,如此反复2~3次,同时检查放出的水,直至放出的水清洁为止。最后装回节温器,加足清洁的冷却水。

二、散热器漏水

1、散热器漏水的检查

漏水的部位常是四角和外层管芯。

a、灌水法:检查时,向水箱内灌注热水,可在破损部位观察到漏水的痕迹。此法检查方便,但对微小裂纹的管芯内部渗漏不易发现。

b、气压法:检查时,可用空气压缩机或是打气筒进行,基层维修点都能做到。设法将散热器与上下水槽连接好(或使散热器与专用密封罩盖相连接),浸没于水中,使空气经软管压入散热器内,观察散热器上是否有气泡逸出。压入散热器内的空气压力应为1~2个大气压,时间不少于1 min,检查完一面之后,再将散热器翻转过来检查另一面。

2、散热器破漏故障的排除

根据散热芯管破漏的部位和渗漏程度,可采取不同方法进行修复,必要时更换散热器芯管。若漏水的散热芯管数目不超过散热芯管总数的10%左右,可采取将芯管堵死的方法修复。若漏水的散热芯管数目超过15%,则不能用此方法,以免降低冷却系的冷却效果,可采用焊补法,对散热芯管的个别渗漏部位进行锡焊。

要想汽修技术往上走,点击关注别离手!

网友:
怎么修车的也来了,这跟迅维不搭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