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是不是电阻?这个阻值是多大?

楼主(2015-11-05):
二极管档量是通路的,电路板上标是电阻,这个阻值是多大?是不是电阻?

网友:
棕黑白金   109?  天哪,这个阻值好大

网友:
0.1欧电阻.....

网友A:
下一个色码电阻读值助手,就知道组织多少钱。而且,我以前量到过也是通的(在线)二极管测组织??

网友B:
0。1怎么算出来的,求大大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怎么算出来的,求大大指点

第三环是银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三环是银色的......

这么说第3环不会有白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色码电阻读值助手,就知道组织多少钱。而且,我以前量到过也是通的(在线)二极管测组织??

拆开量是通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色码电阻读值助手,就知道组织多少钱。而且,我以前量到过也是通的(在线)二极管测组织??

电阻档量是0.6欧,就不怎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量是0.6欧,就不怎算的

没看懂你说什么。后半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量是通路的

用电阻档量啊

网友:
是电阻,金属膜材料的,0.1欧的电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量是0.6欧,就不怎算的

电阻本身是0.1欧+表笔的内阻0.5=0.6欧总阻值

你的万用表不好,内阻大,测量误差就大,建议换个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第3环不会有白色?

实际应用中就没见过第3环有白色的,最少见的是蓝色,最多见的就是绿色,白色不可能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量是0.6欧,就不怎算的

啥牌子的万用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0。1怎么算出来的,求大大指点

第三个应该是白的吧。。109的0.1K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牌子的万用表啊?

便宜货,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本身是0.1欧+表笔的内阻0.5=0.6欧总阻值

你的万用表不好,内阻大,测量误差就大,建议换个品牌的

支持,要考虑表笔的接触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第三个应该是白的吧。。109的0.1K的吧!

应该是银色,,,,109算出0.1K可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银色,,,,109算出0.1K可真是奇葩.....

那阻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的电阻是0.1欧,你的109应为10G欧.....

网友:
那环白可以能是银啊,从未见过第三环是白的,也不应该有,所以应该是0.1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0。1怎么算出来的,求大大指点

棕黑银黄,0.1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棕黑银黄,0.1欧姆

应该是棕黑银金.....

网友B:
第3环  金 -1次方     银  -2次方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第3环不会有白色?

第3环还没见过白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3环还没见过白色....

第3环最多有几次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三个应该是白的吧。。109的0.1K的吧!

恩 感觉 也是0.1 才对 第三位 是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环最多有几次方的?

最多有6次方,第3环蓝色,我们自己用的万用表里面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环最多有几次方的?

一般到6,再高的没见过....

网友:
首先棕代表1,黑代表0,    要是银在第三位的话不能表示0,  表示1/100,  10的话往前推两个小数点就是0.1,最后面的金色表示 正负5%,  5%乘以0.1,很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   ,最后度数0.1欧姆

网友:
看一看,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3环  金 -1次方     银  -2次方   学习了

谢谢  金的忘记了

网友:
棕黑银(三环)0.1欧

网友H:
楼主拍照不是很清晰,这电阻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绿色的,考虑下是不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拍照不是很清晰,这电阻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绿色的,考虑下是不是电感

是电阻无疑.....

网友H:
是电阻,数学不好,从不背那个计算法,在线找了个电阻计算器,算出来是0.1欧,误差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电阻,数学不好,从不背那个计算法,在线找了个电阻计算器,算出来是0.1欧,误差5%

支持,应是0.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电阻,数学不好,从不背那个计算法,在线找了个电阻计算器,算出来是0.1欧,误差5%

你的计算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