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故障求助。。。。。。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11-05):
朋友的笔记本  听说他开了3天  后来看电视的时候  忘记把电源适配器拔掉了  电脑没电关机  以为没电插上电源可以开机?怪了。。。。按电源键开不了机,等到第二天,机器冷却下来  还是开不了机  后来我想想,电源键旁边有个一键还原键 试着去按,结果开机了  进入BISO 设置从U盘启动PE 检测硬件 没有问题后重启就正常 关机再开就开不了  只能按一键还原后进入BISO 退出重启才能顺利开机。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本人觉得开机键没问题  听说是主板上的EC坏了 也有说要重装系统,各位大神帮帮解决这事

网友:
大神说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开关坏了吧

网友:
把还原键移到开关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