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亮红灯--奇美CMV938A

楼主(2015-11-05):
奇美CMV938A显示器,红灯一直亮着,按开关键无反应,求解

网友:
刷 刷不行吗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刷程序可以点亮黑屏????

网友:
还用说吗,测下电压对不,不对刷刷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行场

网友:
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测量电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