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I9300手机误册视频资料,怎么修复?

楼主(2015-11-05):
如图,删除的文件是在phone下面的DCIM/VIDEO下。

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删除的是你手机上的资料吧

网友:
用EASYRECOVERY看看能恢复吗

网友:
这种不知道有没有软件可以找回

网友:
如果删除的是手机硬盘资料(即机身内存,非扩展存储卡),需要做镜像,然后再从镜像中提取数据。针对手机数据恢复,目前还没好用的越狱版的软件。

网友:
数据出来了 能分享一下下过程吗

网友:
这种不会,反正是我的话,我只能默哀了

网友:
好像是不好弄,应该有什么好办法吧,比如专门的软件之类的,有高手分享下不

网友:
记得罗工说过这种好像需要专业的设备,价格都不便宜的

网友:
效率源好像能搞

网友:
效率源手机恢复设备要价十几万  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手机的数据可不好恢复,以后记得重要资料存在云盘吧

网友(2015-12-05):
估计找不回来吧

网友:
这个恢复难度比较大,第一有碎片,第二可能清零了

网友:
这个应该要去买那个 专业版的手机数据恢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