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的TL494CN烧爆了,是啥导致的,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5-11-05):
杂牌电源的TL494CN烧爆了,是啥导致的,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
自己拆开看一下哦

网友:
先上个图片看看。究竟烧成什么样了

网友A:
断开了,爆的那种

网友A:
跟换了一个也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了,爆的那种

一般是电源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换了一个也不开

先查外围和供电.....

网友:
494爆了查辅助电源电压。

网友:
494的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辅助电源异常,从12脚反查吧,输出滤波电容、肖特基管等等。

网友B:
TL494的12脚电压超过40V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94的12脚电压超过40V造成的。

一般好像 是12v -24v
滤波 一般用50v 的呢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494烧掉不能直接换,一般需要排除电路故障才行,否则还会出问题,这个集成块损坏率很低。要是练手还可以,直接为啦修复性价比就不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