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隔电路求助

楼主(2015-11-05):
有没师傅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的 详细工作流程呀。。

网友:
PQ101不通。G19V   受控充电芯片升压。充电芯片要满足什么条件会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你可以先买迅维出的书,上面都有讲到的,这个说起来很多的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网友:
找个数据手册看看。隔离管的控制级应该在24v左右

网友:
查查资料

网友:
就是4脚24V可以导通保护隔离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了就会输出24V去导通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