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3t 关不了机

楼主(2015-11-05):
点关机排针后显示器虽然黑了,但主板上没有一点变化,该有的电压一个也没有少,如果再点开机排针一下,主板就重启了,而且诡异是你强关都关不了,各位给个思路呗!

网友A:
IO
南桥你都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南桥你都测试了吗

IO,南桥?怎样测?

网友B:
不会测试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测试就换个IO试试

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忘了说了,点开机排针后时钟电压没有了,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1,放电 2.查下SLP_S3#信号 3.刷BIOS   请参考,本人遇到类似现象的是SLP_S3#断线导致的

网友C:
看一下SLP3信号在关机时候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SLP3信号在关机时候是否为低电平

没错,关机后SLP3会变成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关机后SLP3会变成低电平。

刚跑完线,每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错,关机后SLP3会变成低电平。

如果SLP3已经是低电平,那IO已经升高绿线的电压使电源关机才对呀,看一下IO到绿线的线路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SLP3已经是低电平,那IO已经升高绿线的电压使电源关机才对呀,看一下IO到绿线的线路是否有问题了

绿线已经查过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IO旁边的822

网友:
短接开关4S能关机不,不能关机查绿线相关元件

网友E:
查IO旁边的822,找点位,我记的是5VSB被 822上拉PSON#,重点换这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IO旁边的822,找点位,我记的是5VSB被 822上拉PSON#,重点换这个排阻

这种型号的板子IO旁是没有822的。。。。

网友F:
关机时序兄弟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机时序兄弟还不清楚!

恩!不太清楚,能更我详细说说不?

网友G:
话说关不了机 换个电源看看 还是一样就看IO的ATX链接IO的脚分别链接一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关不了机 换个电源看看 还是一样就看IO的ATX链接IO的脚分别链接一个排阻

换电源,我们是裸板维修,不存在换电源一说,还有就是什么叫atx链接IO的脚?   不懂????

网友:
查PLS-S3 放电 看短路

网友:
是SLP_S3啦!早查过了。

网友H:
关机后,如有内存供电,就查内存供电的开启,为啥没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机后,如有内存供电,就查内存供电的开启,为啥没拉低!

按照关机的时序,内存不应该是最后关掉的吗?前面的都没关掉了了,就去查内存。

网友I:
你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没必要吧!现在就动南桥,不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吧!现在就动南桥,不划算啊!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吧!现在就动南桥,不划算啊!

其实吧  成本太高了  也没必要修了   换板好了

网友:
点IO的关机PIN,看看能不能关。

网友:
先换个io吧

网友J:
关不机查开机排线到IO中间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不机查开机排线到IO中间线路,

IO 已经换过,开机排针到IO也查过,可能是我太不会测吧,反正我是没发现排针到io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又遇到这么一块板子,前前后后这是第四块了,怎么修啊!竟然强行关机都关不了

网友:
这板有点位图的,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K:
这种情况我一般换io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我一般换io好的

都换两个了,没有,而且我把io旁的小电阻,小电容全都换了,也没用,诡异的是我把io解热就可以关机。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