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on E5430单核运行

楼主(2015-11-05):
客人拿来的板子  型号当时没仔细看 总之是杂牌板子   bios里显示的cpu内核总数为4   重做系统以后任务管理器只显示单核  windows+r运行dxdiag显示内核数也只有一个   运行cpuZ和撸大湿结果不变   打开风扇下面确实是xeone5430  这型号我只查得到四核cpu   就问几句  可能因为系统版本导致cpu单核运行吗?  之前是win7太卡被我装回xp   如果不是系统那是什么原因来着?
才疏学浅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是不是没装INTEL的主板驱动补丁?或者你的板子不支持 服务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装INTEL的主板驱动补丁?或者你的板子不支持 服务器CPU.

驱动全部正确   主板不支持服务器cpu的话大概就不能开机了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机子都拿走了  没法试

网友:
这个是服务器用的至强cpu  我这好几块

网友(2017-02-27):
好扯淡的标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