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无法激活0xe8000004错误

楼主(2015-11-05):
本来好好的手机,开机密码忘了。刷机,刷完以后激活不了。本来在选择键盘后应该跳出连接wifi的。直接变成请连接iTunes了。连接iTunes就连iTunes吧。连上以后还是激活不了。显示0xe8000004错误。刷了好几次了。用iTunes刷用爱思刷都不行。又没有备份shsh降级不了。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废了吗?有没有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变板砖了吧

网友:
找专业人士救砖吧

网友A:
这是基带没刷进去,你注意看爱思助手,刷到最后看有没有写入基带的字样,如果没有就是基带没工作,这时候就要断基带刷机,刷好以后在恢复断开的基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带没刷进去,你注意看爱思助手,刷到最后看有没有写入基带的字样,如果没有就是基带没工作,这时候就 ...

有序列号啊。而且提示刷机成功了。7.1的系统。听说要降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序列号啊。而且提示刷机成功了。7.1的系统。听说要降级才行。

有串号吗,找个别人的SHSH备份,修改下上上传到爱思,在刷,在引导开机就行了

网友C:
大哥,手机sim卡放进去了没有啊,没有WIFI就用SIM卡的3G网络,有信号了,就可以激活了

网友:
应该是wifi坏了

网友:
应该是基带有问题吧

网友:
找其它工具刷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手机sim卡放进去了没有啊,没有WIFI就用SIM卡的3G网络,有信号了,就可以激活了

sim卡放进去了无服务。估计是时间不对,找不到信号。

网友D:
换WIFI模块 必杀
修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WIFI模块 必杀
修过好多了

那我试试。

网友B:
最终解决办法:经测量,wifi供电没有,从电池座上飞一根线过去。开机就有wifi连接的选项了。连上iTunes激活成功。

网友E:
哥们 咱俩手机一样的情况 你手机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终解决办法:经测量,wifi供电没有,从电池座上飞一根线过去。开机就有wifi连接的选项了。连上iTunes激活 ...

你意思是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意思是拆机?

先修好wifi。wifi有问题,所以激活不了。我把wifi修好了,就可以激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 咱俩手机一样的情况 你手机怎么解决的?

如果不会修手机,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在某宝找人降级。降到6点几,就可以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