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只有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楼主(2015-11-05):
华硕X81S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按Fn+F8切换时,外接显示器上显示only CRT.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的话,查查屏接口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就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和点位的话,查查屏接口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就干显卡

外接显示器能显,也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only CRT应该是BIOS里要调一下的吧?

网友:
检查BIOS,排除后仍不显示,检查屏的条件

网友:
一般都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