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换hm65后 电流0.3 是不是要刷bios

楼主(2015-11-05):
b470e 换hm65后 电流0.3 是不是要刷bios ,之前的hm65换上后能开机,这是问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
换之前什么问题  ? 一般不用刷的  你也可以刷了试试  0.3量下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芯片有问题的吧。要不然就是没做好

网友:
确定桥换好了吗

网友:
既然 换桥  换的  就继续换桥吧

网友:
桥没做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b460是hm55的桥 BIOS应该没事 最多长转 换过2次了不用刷BIOS  你是没焊好

网友:
桥没有换好吧,怎么电流这么低,这个机子不是HM55的桥吗?

网友:
写错了 b470e 换了2个了都不行

网友:
cpu电流0.45 铁皮管发烫

网友:
写错了是B470E 换了2个桥都一样 都是新的 cpu供电0.45 但是铁皮管有一组发烫

网友:
那你换桥之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