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m,有高手能装进XP吗?

楼主(2015-11-05):
因为工作需要,很多软件在win8都不能使用,在原来电脑的win7可以用,现在装了win7也是不能用了,有没有高手能帮忙看看怎么安装XP

网友:
没人搭理吗

网友:
应该装不了,即使你有可能会出现蓝屏,或只认到集显,认不到独显的

网友:
早就装不上了。

网友:
装虚拟机吧

网友:
这种新机子是装不了xp的 即使装上独显肯定用不了

网友A:
XP估计装上独显也用不了,还是研究装上WIN7把

网友:
XP 估计大部份都不能用。

网友:
装XP 独显是肯定没办法使用的,而且安装可能也没那么容易

网友:
这个真的不可以有,再试试装XP吧,总比不能用的好

网友:
装个虚拟机,想装什么系统装什么系统

网友:
独显不行  蓝屏正常

网友:
这是可以了,先格式化后再改格式

网友:
安装虚拟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装是可以装的上去 估计用起来特别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估计装上独显也用不了,还是研究装上WIN7把

win7倒是可以,早装上了

网友:
不要装驱动,下载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不如买2台电脑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是逼着XP退出舞台,没办法潮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