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开机不显示 报警

楼主(2015-11-05):
一台联想e431笔记本  开机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 报警 拆掉内存也一样  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内存报错fdafufuia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换了   也是一样

网友:
不读内存,查内存电压,或北桥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感觉像内存读取错误

网友:
不能亮机吗?  刷bl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建议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试试北桥吧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