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ME v9.0.20.1447 刷入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5-11-05):
联想g510 ME v9.0.20.1447 刷入后无法开机,我打算换个接近的版本刷入试试,这个思路可行吗?应该用哪个版本可能性大些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现在的问题是用改了me的bios开机速度快,认不到独显。原bios开机速度慢,能认到独显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现在的问题是用改了me的bios开机速度快,认不到独显。原bios开机速度慢,能认到独显

或者你试试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

网友:
这就麻烦了,上次我刷个K49也是这个样子,真是郁闷,后来跟客户说不用独显了,客户同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试试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

不对,我没有修改主bios

ics

网友:
bios芯片坏了

网友:
确定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我没有修改主bios

那是不是有可能2个ME的大小不一样?有没有比较过?

网友:
可能那个BOIS程序不行吧

网友:
还是下载原厂BIOS分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