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的板,真是折磨人

楼主(2015-11-05):
今天弄了一块联想E40的板子,非常明显的显卡问题,然后换了一个显卡,就亮机了,在关机,看到待机电流上到0.12A,然后觉得有短路,但可以正常亮机,也没管这么多,就开机测试了一下,发现USB的几个针脚断在一起了,然后把这两个USB换了就不亮机了,总是到0.5A左右掉电,都把我整晕了,到底哪里的问题啊,各位大神求解

补充内容 (2015-11-6 14:09):
现在问题已解决,还是USB问题,但我还是想不通

网友A:
拆掉USB口控制管试一试

网友B:
那你先看跑码没有啊,把内存拔掉看电流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是不过内存呀

网友:
你换USB借口过程中是不是搞掉件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USB口控制管试一试

没有用,我还是把那USB拆了吧

网友:
E40这个机显卡毛病就不多说了!板也贵

网友:
这机子    太垃圾

网友:
会不会装机的时候哪里的结缘纸忘记贴了

网友:
量下USB数据线 有没有短路

网友:
那你看是不是不跑码啊?拆USB碰掉件了吗?

网友:
问题搞大了呢 查条件吧

网友C:
看下USB 5V能不能出来

网友D:
中间2针阻值还正常不

网友E:
估计是不是已经把桥弄坏了

网友F:
是不是USB装错了,脚位不一样?或者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看跑码没有啊,把内存拔掉看电流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是不过内存呀

电流都没有,说了掉电,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2针阻值还正常不

测了,对地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USB装错了,脚位不一样?或者绝缘没有处理好

哎,应该是USB口吧,不过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不是已经把桥弄坏了

我也不知道啊,是合一的桥,HM5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USB 5V能不能出来

掉电掉的很异常,掉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