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500 工作站问题怀疑是通病 在坛里看到同样问题

楼主(2015-11-05):
DELL M6500    板号DA0XM2把BIOS电池拔掉放电,同时把开机板也拔掉,这样插电可以自动上电,可以关机,关机再开开不了;开机板插上的话,不能自动上电,按开机按钮也上不电,刷过BIOS 开机按钮也没坏,加焊了EC 和 I/O,有时候就一切正常开关机,插不插开机板的区别在 EC E5028 B18脚    PWR_BTN_BD_DET#,插上开机板这个引脚接地,拔掉不接地,按理说插上接地是正常啊,为什么就开不了机呢,拔掉反而能自动加电
I/O 是MEC5045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板短路?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按不触发修呀

网友:
按照不触发修  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没有图纸.工作站的机器 .很少有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