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品牌机主板H61H2-AM V1.1无cpu供电

楼主(2015-11-05):
这个板子来的时候很脏,加电不显示,测试无cpu供电,各种测试省去一百字,最后发现内存126PIN无电压,解决掉好后机器cpu供电出来了,机器不是我修的,我知道是这样好的,经验分享,动下手,也许对你有用,看帖记者加分。没时间啰嗦明白就好。

网友:
你是意思是要过内存 才能出CPU电压?

网友:
我表示深深的怀疑

网友A:
上几张图,更有说服力

网友:
CPU无电压,修内存好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查下DDR3  126脚定义再发贴误导别人  这脚正常主板都是NC   0V

网友:
楼主被师傅带沟里去了

网友:
看帖子被胡说哦,这个线是我飞的 spdvcc直接从电源座子飞过去cpu电压就出来了这个点和ec的pwrok是一个上拉电压,不想说的太明白结果都是   哎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查下DDR3  126脚定义再发贴误导别人  这脚正常主板都是NC   0V

我早查过了,给你留点悬念你们还真当哥哥我是傻子了

网友:
没有图片太抽象了,求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只是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我不想说的很清楚,没那个功夫,没有电路基础没有看过图纸的,别再我的帖子后随意的评论,不懂你就当没看我帖子

网友C:
楼主发此贴有骗分的嫌疑,不是你修的都能发出来。

网友:
lz能写清楚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几张图,更有说服力

我不想说服任何人,我只想给需要人一个方便,懂的人打开图纸一眼就能看明白为什么

网友:
没有那个必要,自己修到这个板子的时候你看看图纸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此贴有骗分的嫌疑,不是你修的都能发出来。

等你修到这个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骗的是不是分,自己拿图纸看去,我只想分享下经验给需要的人,不明白就别叨叨

网友:
是H6X上电时序

网友:
126脚是什么?完全没搞定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多发帖

网友:
按照时序不出内存供电 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出CPU供电的 我就修过 这个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是有图才有说服力

网友D:
宏基的主板我也修过不少,这个图纸论坛也有,这个是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641-1-1.html无论是从其他地方看引脚定义,还是从这个板子的图纸看引脚定义,内存126脚是空脚,SPDVCC是236脚。

这里可能楼主记错脚位有可能,楼主既然说出了主板这个问题所在,那就干脆点,直接说明是SPDVCC问题就好了,何必讲一点留一点那么不干脆呢!
下面讲点个人的经验,SPDVCC引起的问题,MSI的板子我是遇到不少,一下做个小小总结:
1.引起CPU无供电。
2.引起不认内存。
3.引起无主复位。
4.引起内存电压偏高,导致烧内存。
每一款板子的设计都有设计者自己的习惯,根据电路设计的不同,引起的故障也不同,就第三点跟第四点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MSI G41M-P33 COMBO的板子,板号 7592-7.1,内存SPDVCC引起的问题就超级的多,以前我也发过一个帖子讲过这个地方。这里的内存SPDVCC从电源接口出来,到达内存SPDVCC引脚之后还会到达一个电阻R2,给ICH_VRM_PGD提供上拉,

如果SPDVCC断线了,这个上拉也没有了,就会导致ICH_VRM_PGD没有,从而导致主板无复位,至于第四点电压高烧内存,可以看下我发的这个帖子,有图有真相,这个帖子讲了第三点跟第四点,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068-1-1.html

网友(2015-12-12):
可以把点位图分享一下么

网友:
这这这。。。。颠覆修板时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宏基的主板我也修过不少,这个图纸论坛也有,这个是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641-1-1.html ...

有的板子就是SPD出来才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板子就是SPD出来才有CPU供电

这个故障有,我也修到过,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