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7L05HR 电源板烧黑

楼主(2015-11-05):
请教高手有图吗?板号:168P-P37AWM-01 5800-P42TLQ-0040有两个电容炸了,一个电阻烧黑,看不清,三端稳压7815A
板号

网友:
烧成这样,要是我直接换板了,这个修好也怕不稳定,不过这个可以锻炼技术。

网友:
这板,某宝上那些80,100块的代用板不要得的,要换就找原装拆机板,更可靠。

网友:
为什么啊——,代用板不能用吗。

网友:
建议还是换板

网友:
就是想过来学习的

网友:
买了个代用板,一试可以用了。

网友:
直接换版吧

网友:
代用板做工粗糙,绝对没有原装板子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