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n5010 bios

楼主(2015-11-05):
板号是 09909-01 DG15 M i3 独立显卡 板子开始 主供电短路 现在是 加电0.61 就掉电 求大神指教
显卡
掉电

网友:
论坛里很多这个BIOS的 你有这个发帖的时间 早都吓到了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先查查供电

网友:
这个论坛有,自己找下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下吧,是不是把CPU烧坏了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上CPU掉电还是不上CPU?说得详细些

网友:
这电流应该是没有跑码,短路的地方是哪里查查看是不是有地方烧坏了

网友:
这种病况不像是BIOS问题,可能是CPU电压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