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暗屏,帮助判断下故障点

楼主(2015-11-05):
机型:A1286
板号:820-2915-B
故障:暗屏

拆机无进液,以下为测量的数据

1、38,39,40   PPVOUT_S0_LCDBKLT  为30V
2、2脚   PP3V3_SW_LCD   为3.3V
3、4脚,6脚,7脚均有3.3V
4、led_return1-6电压1.7V左右,有波形,且此1-6信号阻抗一致

不知道上述数据是否能够说明问题在屏或屏线上。主要对反馈信号的工作原因不清楚。

网友:
暗屏好弄呀,查19V,EN,PWM

网友:
不行就外挂个LED背光板

网友:
led_return1-6 和PPVOUT_S0_LCDBKLT 直接解30V 不亮,肯定是屏问题了

网友:
你怎么不换个屏试试呢,一目了然

网友:
订了块屏回来,换上测试OK

网友:
这么奢侈暗屏直接换屏

网友:
led_return1-6背光反馈调节,供电调节如4楼所说接电试下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网友:
看看屏线 我上次修到一个屏线断了

网友:
条件都满足那就换个屏试试

网友:
苹果暗屏不好搞吧。

网友:
代换法最快最有效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就改背光

网友:
我上次弄一台跟这个一样,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换屏都不行,最后找高手弄了一下好了,现在都没搞明白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5-12-10):
我的1286就是开机暗屏 进度条就好了   但是有时候进系统也暗屏

网友:
好没好啊楼主

网友:
暗屏就查条件,暗屏好弄,查19V,EN,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