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条件满足 不触发

楼主(2015-11-05):
联想G460 条件满足 不触发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VCCSUS3_3,    BATLOW#,    INTVRMEN,  RSMRST#
加    PWRBTN#   以上条件都满足   按开关 PWRBTN 也有高低高 跳变   ACIN 为高 正常 LID信号也正常  按开关  主板灯会亮一下  过几秒灭掉  待机电流为0.005   按开关后变为0.012   实测  桥没 发出S3和S5信号给EC   桥也换了 但还是原故障 之前遇到一台也是G470也是这问题 没解决   32.768晶振换了  BIOS刷了    还有没有什么条件没查      帮忙提点一下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呗

网友A:
南桥的供电问题吧,sus电压看看

网友B:
我有遇到过一台一样故障的,PQ26没有完全导通,导致主供电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到过一台一样故障的,PQ26没有完全导通,导致主供电偏低的

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
怎么又没人了 帮忙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供电问题吧,sus电压看看

仁宝SUSP带#为高电平  不带#为低 是不是

网友D:
恩,该查的是都查了啊,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信号,SUSPWROK之类的,就是南桥待机电源好,你查查啊

网友:
按你说的  那就怪南桥那边了 或者是后面有电压短路保护了

网友:
EC 南桥EC 南桥EC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该查的是都查了啊,好像我记得还有一个信号,SUSPWROK之类的,就是南桥待机电源好,你查查啊

这个信号 好像是S3信号发给EC  EC收到后发出的

网友:
版主版主  速度出来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待机芯片试一下,也许会有奇迹

网友E:
这种现象很多,大部分都是南桥空焊或掉电照成的,楼主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F:
应是开机保护了吧!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G:
实测  桥没 发出S3和S5信号给EC
会不会是发出来被拉低了?或者S3#开启的供电出不来,导致掉电?

网友H:
看一下SLP3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不要被哪一边拉低了,还有看一下上拉是否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EC程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测  桥没 发出S3和S5信号给EC
会不会是发出来被拉低了?或者S3#开启的供电出不来,导致掉电?

用示波器抓下波波,比对S3与其它供电谁先掉的电。

网友I:
s5_on也是南桥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应是开机保护了吧!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示波器抓下波波,比对S3与其它供电谁先掉的电。

S3都没有发出啊    这边也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一下SLP3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不要被哪一边拉低了,还有看一下上拉是否正常

阻值正常   S3直接到EC  中间没上啦  之间有个下拉电阻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很多,大部分都是南桥空焊或掉电照成的,楼主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南桥已经换了一个 还是之前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s5_on也是南桥的条件

S5_ON是广达的吧 我的这块是仁宝的

网友J:
查查RTC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K:
查查SUS_PWR_DN_AC和AC_PRESENT
再查PBTN_OUT#有无送达到PCH
都正常能否保证换的桥是否OK的桥?
怀疑有断线,拆桥跑通桥的待机对应元件。

网友:
也就是南桥几大条件。。。。。。。待机供电,复位 ,晶振,和I/O过来的信号,就查这几个啊

网友:
多刷几个BIOS,不行再查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L:
那只能看待机的电压都进去了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查查SUS_PWR_DN_AC和AC_PRESENT
再查PBTN_OUT#有无送达到PCH
都正常能否保证换的桥是否OK的桥?

SUS_PWR_DN_ACK       AC_PRESENT
这两个信号为3.3就可以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查RTC电路是否有问题

这些都正常

网友:
内存不过也可能是BIOS的事,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SUSP带#为高电平  不带#为低 是不是

带#的为低电平有效 此LID#信号为底有效 插电为3.3v正常

网友K:
引用 网友C:
SUS_PWR_DN_ACK       AC_PRESENT
这两个信号为3.3就可以是不

嗯 没错,测测
桥的待机条件在外围测正常,如果过孔有断线桥实际就收不到,保证桥是OK的,外围查桥的待机条件正常,EC有送出PBTN_OUT#时,桥还不发出SLP_S4/S3#,这时只有拆桥测待机对应的点是否通路?经常有遇过孔断线现象。

网友:
换个IO 试试

网友:
看下南桥是不是少1,1v之类的开机小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嗯 没错,测测
桥的待机条件在外围测正常,如果过孔有断线桥实际就收不到,保证桥是OK的,外围查桥的待 ...

我感觉这都能算通病了  遇到了两块 同样的板子  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只能看待机的电压都进去了不?

恩  现在只能拆桥  一个一个点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都能算通病了  遇到了两块 同样的板子  同样的故障

仁宝的板其实特爱断线,像头发丝大小的走线,看上去发黄、褪绿油的经常有断线或线路本身阻值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仁宝的板其实特爱断线,像头发丝大小的走线,看上去发黄、褪绿油的经常有断线或线路本身阻值大。

拆了全都测了一边都正常  最后又换了个新桥 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拆了全都测了一边都正常  最后又换了个新桥 好了

嗯 还是桥本身的有问题,条件都正常,也只有信号不到桥点上或桥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 还是桥本身的有问题,条件都正常,也只有信号不到桥点上或桥本身问题

买的新桥也有坏的  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

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说明不是保护了,应是某个设备或供电自检不过。

网友:
coms 电池电量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