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手机不能连接无线问题

楼主(2015-11-05):
4S的WIFI打开后,选取网络就一直在那儿转,一直转,偶尔能搜到信号,显示信号也是满的,输入密码加入时无法加入,密码是对的,各位高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还原设置,然后在刷机,不行就换WiFi模式

网友:
拆开,风枪200度吹WIFI模块2分钟,装机

网友:
“风枪200度吹WIFI模块2分钟”,苹果手机是你家做的啊,200度,呵呵呵,门都没有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换wifi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