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亮一下背光黑屏

楼主(2015-11-05):
开机背光亮一下黑屏,机子能正常开机声音听的到,论坛上看了好多都是修不好的多,独显的板有说换一个显卡供电的芯片换了也没用,一开始屏本身不好换了个屏后来又淘了块集显的板,据说是通用独显的,换上去一个杯具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无语了,是买的板不好?还是剩下的电视板问题。天哪  都砸进去多少成本啦  早知道不接这个活了 心很累

网友:
上次修的一样的问题是高压问题。

网友:
按理说 这个换了显卡供电的那个管管  就好的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你换主板能好吗?

网友:
联想一体机通病就是电源和高压条,修了好多,都这两个问题

网友:
确定就剩下高压条了吗》 上次也遇到一个 没有搞定  这机器通病 就黑屏 哎

网友:
这机子的毛病多呀,我前天修了一个就是换的那个管管

网友:
发现直接按TV不能开机到电视模式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直接按tv开机也能到电视功能会亮机的吧   估计电视板坏的可能也很大 看来

网友A:
有没有便宜的电视板哦   淘宝上看看都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便宜的电视板哦   淘宝上看看都这么贵

我修了N多台类似的问题,都是换那个管子好了,请问楼主换过吗

网友:
CPU座旁边那个59------记不清了

网友:
换过了  还是一样  后来还买了块集显的板换了也一样  后来还发现直接按电视不能开机   发现电视板上供电都没有

网友:
带电视版的这款应该换显卡供电的小管子就好

网友:
屏供电一块看看

网友:
今天也遇见了一个插上高压亮5秒左右黑屏还不出字 不插高压能出字 先定块高压试试

网友:
修不修得好 不重要,关键看帖子 写得好不 !

网友:
会不会是BIOS了,还有那个显卡边上8个脚的IC

网友:
修的头都大了  什么都换过了  除了高压    折腾不起啊   发北京同行去检测手头没这个机子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开始青屏然后就黑屏啦  但指示灯一直亮着

网友(2015-12-07):
呜呜 没有修好!!!!

网友:
成本投入太多 买之前就得想好这个可能 大不了不做这单子 -     -

网友:
我这个图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