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奇葩的换灯管

楼主(2015-11-05):
       前天接一客户显示器,亮机一小会黑屏,信号正常。好办故障锁定要么高压板要么灯管,个人喜欢换高压,讨厌换灯管。但现实总是残酷,实测一边灯管有问题,好吧,换……换好灯管上电,什么?不亮了!单独测灯管正常点亮,怎么回事!换一套完好的套装板还是不亮!灯管少说也换上十来二十次吧,这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群里求助一下,无解……再换一套电源一体板(电源板带高压一体的)测试,能亮啊!奇葩了……无奈上电流表测单支灯管工作电流0.655,0.563奇葩电流相差不是很多啊怎么就不亮呢,不管,再找支好的灯管测测,0.566,这支应该差不多了,接上,把0.655的灯管替换掉,装机,测试,结果亮机了,到此 维修结束!
疑问:现在的高压板对电流平衡要求这么高吗?还是现在的高压板质量差了!

网友:
哎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你该改一个高压条   试试

网友:
可能是漏电吧

网友:
软微的漏电

网友:
估计是对壳漏电了

网友:
我关心的是你这次维修收啦多少银子。

网友:
按理说就算不平衡也应该要先亮下再灭啊,直接不亮,少见。

网友:
是不是灯管绝缘没做好啊。不过按道理也会亮一下就灭。

网友:
肯定是漏电了,电流检测电阻都是精密电阻,这电流算多了,

网友:
请问,如何改高压条……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条块点

网友:
高压包坏了
该高压跳吧

网友:
期待高手细说……

网友:
楼主所说的单支灯管的工作电流0.655,0.563的,是怎么测的,是指高压板的工作电流还是灯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
现在碰到一台跟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更换灯管后直接开机正常显示了,关机后马上再开闪下就黑了,等几分钟后再开又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只要正常开机后一直使用也都正常

网友:
在显示器上到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在电视机上却有遇到过,42寸换灯管,两批次灯管还真是不兼容,参数不一样。

网友:
楼主灯管的供电电压很高,你是用什么测的电流。

网友:
高压板上  VCC    ADG   GND    ON     接到高压板上,断开  ADJ   on

网友:
楼主弄好了说下 期待答案啊。。。。

网友:
没什么奇葩的,等你焊接的和厂家的一样好的时候就会一次成功了

网友:
到最后究竟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换上一体板后,是不是就解决了?

网友:
这对我来说 然并卵!~恩 我只想这么说

网友:
有些高压版 会保护 有些不保护的

网友:
这样的事情很少有。这么修完过后用不住啊。还得来人找你啊。

网友:
高压板别混淆了,,

网友:
高压包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