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为6050a2362301-mb-ax1图纸,用到的拿去吧

楼主(2015-11-05):
板号为6050a2362301-mb-ax1图纸,用到的拿去吧

6050A2362301 MB.pdf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本子的图。,,,

网友:
好象是东芝的。我只有一块主板,被我搞坏了。本来是能点亮的。后来量的电压的时候,把待机芯片烧了。换了一个,可能没有焊好QFN 封装的,TPS51125 .结果大短,板载CPU跟HM55 都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