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120G硬盘,开机不认盘,咯吱咯吱响,还有救吗?

楼主(2015-11-05):
里面有大学时的重要相片,求救……

网友:
你这个硬盘是可以把数据取出来的. 磁头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如果动手能力强的,可以看看电路板等外观能修复的部分是否有损伤. 数据有救,盘就放弃了.

网友:
可能打磁头了

网友(2015-12-05):
数据有救,盘就没用了  要是不重要就算了  修很贵的

网友:
敲盘一般都没人修的,放弃吧

网友:
http://www.krym4you.com/goroda/yu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