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DAZQSAMB6E0 无CPU电压

楼主(2015-11-05):
这个刷了BIOS还是一样,南桥坏了吗?谁修过这个机器的这种问题,有通病没

网友:
没有通病,这款机至少我没有碰到过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嘿!换了南桥都不行呀,后来又换了个新的,终于死心了,还是修CPU电源电路吧,

网友:
不出CPU电压 和桥的关系应该不大吧

网友:
条件都查了吗?cpu有没有换个试试,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晕死了,MOS管坏了

网友:
CPU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通病不是每台机都能遇到的,按时序修

网友:
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