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OC 920swn 故障

楼主(2015-11-05):
开机能正常显示AOC LOGO图标,指示灯亮绿色,过一会儿黑屏,指示灯变红色,无显示。求各位前辈到底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问题。
黑屏

网友:
没有检测到信号 。。。。。。。。。。。。

网友:
先找个通用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是VGA还是DVI口,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查查三基色阻值,或刷个程序

网友:
VGA 三色主值正常,经判断是高压保护,不过高压保护一定要去保护码?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高压保护了那就修高压板。也可能是灯管坏了。先外接灯管看看能不能亮,不行我最喜欢改高压了

网友:
再开有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