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有BIOS吗?如果有BIOS,BIOS是不是集成在显卡里

楼主(2015-11-05):
修了好几年笔记本了,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笔记本开机检测显卡,是怎么检测到的?是不是显卡也有一个显卡BIOS, 如果有这个BIOS 应该集成在显卡上。CPU是怎么读到的呢?比如内存 有系统管理总线,通过系统管理总线找到了内存。但是显卡我就没找到类似的 系统管理总线。如果找到显卡的系统总线。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不就知道是否检测到显卡了吗?就像用示波器是否检测到内存一样。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显卡肯定有BIOS的,独显的在显卡上,集显的应在BIOS里。

网友:
(独显的在显卡上),楼上说的不对吧, 笔记本独显集显的显卡BIOS都是在南桥BIOS里吧,板上都没有单独的显卡BIOS芯片,检测到显卡 ,显卡要反回个信号给南桥

网友:
希望大家发表自已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