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本主板通电后自动触发后又掉电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5-11-05):
    前两天,接客户拿 来的笔记本,ACER4750G独显,客户自己说是在人家哪儿没修好,再拿我这儿,我也只是试试,能修好就修好,修不好就叫他换板了。开始通电待机偏高0.08A,明显偏高。拆开笔记本一测,无3,5V。看来被人家修过的机器还得要很仔细的修才行。这边测了一下3,5V芯片管理的工作条件。发觉都满促,但为何会没有3,5V呢,后测了一下,3,5V MOS管的G极,发现5V下MOS管G极为5V。看来保护了。后面通过代换5V固态滤波电容后,3,5V都出来了。这时一上电就会触发到0.28A后1S左右又掉电重启,能用开关关机,但一上电又触发再掉电。以前也碰到几块这种现象的板,感觉无从下手,弄来弄去,不知该如去修,因为主板触发一下就没了,根本看不到。
      到底是哪儿引起的呢?这次由于是二修的板,我也就死马当活马医了。客户也不急,没事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板。后面在论坛上去找相关案例,月饼大师有个贴提到ISL95831CPU供电芯片,去掉24脚 电阻后,能出来CPU电压及显卡电压,于是找来图纸,找到那个电阻,去掉后,再上电,这时能触发电流到0.9A,但还是会掉电。这时我测了一下,各组电压,发现1D5V这组,触发时电感上一点都没变化,同时通电久了,能摸到这个1D5V电源管理芯片EF=DG要(RT8207L)有些发热,于是在料板上找到相同的芯片装上去后,焊好后,一通电。发待机电流下来了,只有0.02A,看来就是这个芯片微短,导制待机电流高。这时不会再掉电了,电流能稳定0.9A,开始我还高兴了一回,以为修好,后面把ISL95831 24脚电阻焊回去后,还是上到0.25A后就掉电重启了。看来CPU电压,还是没出来,但测ISL9831的开启脚电压都有的。但为何还是没出CPU电压。网上有个贴子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6208-1-1.html 这种单桥HM65的坏了容易引起不出CPU电压。我因为没有BGA设备,没能买块HM65来替换。只能发给人家帮我代替换HM65来试一下了。
                    修到这儿,我现在稍微明白了一点,对于触发后掉的故障,有些是是因为外围电压有一组没出来,引起电路保换,即使强行让CPU电压出来了,也还是会引起掉电重启,这种情况还要把外围缺了那个电压修出来,才能在强行出CPU电压后,不会引起掉电重启。有些是因为CPU电压没出来 ,引起掉电重启,这时只要强行让CPU电压出来后,就不会掉电重启了。这种情况就只需要把CPU电压修出来就行了。
      新手摸索中得出来的结论,不知对否。望同行们多讨论,希望对新手同行们有所帮助,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对,缺供电、信号都会掉电

网友:
理论基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践能力与维修用的硬件工具。

网友:
掉电最不好搞,有示波器还好一些

网友A:
这个总结分析 仅适用于你修的这中类型板子 在别的好多板子 就算CPU电压不出 很难有配置电阻 让其强行出供电

对于掉电的维修 需要经验和总结

若果维修量大 还是备个BGA好
给你加分了

网友B:
修电源,最好根据硬件开机时序来走,遇到开机保护的,在条件许可下拆如保护,强行开机

网友:
学习中.不错的总结.

网友:
技术都到这步了  还是买个自己的BGA比较好 能提升下自己的技术和经验

网友:
没bga这样怎能研修出全面的技术

网友C:
掉电其实不难,静下心来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总结分析 仅适用于你修的这中类型板子 在别的好多板子 就算CPU电压不出 很难有配置电阻 让其强行出供电 ...

是的,工具要配齐才好修。谢谢提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最好根据硬件开机时序来走,遇到开机保护的,在条件许可下拆如保护,强行开机

关键是对于新手,若对原理不熟的,是不知道如何来去保护来强行开机。只希望 那些前辈们能多写点东西出来,新手们跟着摸索,才能慢慢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其实不难,静下心来慢慢摸索

对的。我刚开始面对也不知如何下手,修过一二次后就能明白一点了

网友D:
怎么不先刷个BIOS再换桥呢?   测下PROCPWRGD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先刷个BIOS再换桥呢?   测下PROCPWRGD出来了吗?

BOIS第一步就先刷了。PROCPWRGD这个出来了,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E:
搞不好是CPU挂了。就悲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不好是CPU挂了。就悲剧呀···

还没有修出来,有结果了我再发上来,看到底哪儿的问题

网友:
请问修好了吗?

网友:
果断地给楼主点个赞!~这么多字 不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