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0加电不显,电流跑1.2

楼主(2015-11-05):
rt,B300加电不显,电流跑1.2

网友:
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A:
跑马了吗?档内存了吗

网友:
1.2电流有点小,请检查一下内存条件是否正常,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请别乱灌水,再发再扣分、禁言。

网友:
看看复位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马了吗?档内存了吗

换过了,不跑马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查到原因了,是因为内存不兼容

网友:
遇到同样一台机器南桥异响 换了也是这样 头大了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换三大件 刷blos

网友:
也碰到此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不跑马的话那你就按不跑马的思路来修,电压时钟复位数据地址线

网友(2015-12-08):
接了台 联想  B300 一体机  电流不挺的 跳变1.0-1.2  不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