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市场上有没有全新的216-0809024显示芯片

楼主(2015-11-05):
前段时间修到一台G465C,吹下显卡就亮机,确定216-0809024有问题。在本论坛首面打广告的两个商家订了216-0809024,都号称是新的,两家发来的芯片都有轻微破损。一家的芯片上去用了二三个小时就黑屏了,另一家的芯片换上用了三天就黑了,我想问下到底市场上有没有全新的216-0809024显示芯片,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修呀,头大呀,

网友:
那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吧,测测别的吧

网友:
全新的不可能,但好用的一定有!用了二三个小时甚至三天就黑了,确应查查散热等其它条件了。

网友:
              就算不是全新的话,换了好几个 应该也不会出同样的故障吧。

网友:
还不如把原来的植株重作,这商家你要跟他说保上机,即使不行可以退回的

网友:
温度有没有仔细测过,我怀疑铜管挂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也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