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6L98PW开机不到1 分钟黑屏

楼主(2015-11-05):
开机不到1 分钟黑屏,在黑屏时测背光板的供电24V 正常,控制电压为高电平。说明背光板引起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像这种现像,一般为逆变器与它后级的一个电容引起)经检修为C28坏,代换开机正常,此电容容量很小,不易测得出好坏,
望大家在检修时多加注意.

网友A:
有图有真象,有图更明确。建议上个图。

网友:
楼主你更应该上个图比较好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上个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不到1 分钟黑屏,感觉像供电方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象,有图更明确。建议上个图。

支持,感觉有图根据清楚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但还是上个图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感觉有图根据清楚

谢谢!发贴的目的是让别人看的明白,才能相互沟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