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L16SW蓝屏

楼主(2015-11-05):
此机一开机,就蓝屏键控失灵,只音量加减键有作用,按切换键就死机,从键控失灵可知CPU 工作不正常,查相关电压都正常,
试换24C32 存储器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是电视机把,你修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视机把,你修家电

是液晶电视.....

网友:
先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没刷程序,直接换的BIOS芯片?

网友:
创维有几个奇怪故障和EEPROM有关,很多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
清空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