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20P不触发

楼主(2015-11-05):
测量开关无电压,待机电流0.01,系统供电新片RT8205,测量VIN19v,EN19,REF2,线性3.3V,5V都有,就是没有PWM产生的3V,5V测量5V电感对地14,表响,是芯片问题还是后级短路,本人没有维修经验,希望大神出现,感激不尽

网友A:
那就是5v短路了吧  烧机发烧吧

网友:
应该是 短路了

网友:
断开电感测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5v短路了吧  烧机发烧吧

应该怎么烧,正极接到5V电感吗

网友:
    5V 阻值低了  后继应该有短  用5V 烧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