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S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5-11-05):
  我刚开始学习希望各位师傅提供帮助!手上有一块昂达P43S主板上电后停在自检画面,主板侦错卡显示3C不能进COMS,用键盘可以重启但还是一样的结果,应该从哪里入手维修?

网友A:
把硬盘拔掉试试  光驱也拔掉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拔掉试试  光驱也拔掉

就一最小化系统没硬盘光驱,现在进不了BIOS

网友:
手上没编程器还没试,想请教下除了刷BIOS还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B:
连编程器都没有?

呵呵

楼主还是拿电脑店去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编程器都没有?

呵呵

正准备购买,主要是现在才学习嘛不知道要买什么的!

网友C:
给我50下载分 我马上给你解决 很小了的问题 换个零件就好

网友:
或者30元远程帮你搞定

网友D:
卡LOG?刷bios,拆外设,最后换南桥,也碰到过内存问题卡log

网友:
拆除 网卡 声卡试试看

网友E:
去维修电脑店把你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我50下载分 我马上给你解决 很小了的问题 换个零件就好

我的分不够不好意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维修电脑店把你没工具

本来就是学习,电脑有的是不等用,去维修店弄不好还把它修得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刷bios,拆外设,最后换南桥,也碰到过内存问题卡log

谢谢!等过天去看下编程器先试下刷BIOS

网友:
新手要多努力~

网友:
正在努力中……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恩 一步一步来  应该是Bios

网友:
已刷完bios,还是没法准备拆外设!

网友:
运气不好先拆网卡芯片没用,后拆声卡后成功进入coms,等下做系统看看,再请教下声卡芯片怎样互换?

网友:
系统安装完毕测试正常,插块声卡自用,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