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人的联想G405

楼主(2015-11-05):
这机器收论坛一大片  各位都知道G405 和G505的通病 这不我也遇到了  同行送修的故障是开机屏幕有一个白点在哪里卡死  看这样都知道这个CPU容易坏 迅速拆机 一看CPU已经被换过的 测USB时钟数据的对地阻止 为0  则给同行打电话说是CPU坏了 需要更换   客户爽快答应  好吧那就换吧  很快CPU到了 换上   结果就是悲剧不亮了 电流0.25不动测PLT-RST 正常3.3V就是不跑码  觉得没焊好  再焊了遍还是一样 拆下来植球 还是不行  没办法估计倒霉吧定了个坏的 又定了个  结果还是一样  这让我很是郁闷啊  明明可以亮的  测晶振都正常啊   放了两天 客户催了 没办法 实在不行就给他换板吧 亏点就亏点了 客户部能丢啊   上X宝查了下 说板子上的条码纸没有换不了   真是气死我了   由于一激动就又买了两个CPU 回来试试    总觉得不应该 又话了200大洋买了两个   这次我比较小心   先吧芯片上BGA烤下 然后再从植球 然后再装上去 一起喝成 这次有起色 跑马了 不亮 换内存都不亮 又搁置了 下班我就带回去研究  看了下论坛  又人说这机器单内存要插下面才可以亮机   就试了下  本来就不报希望 试了下可以按开关关了    接了下屏 没想到正常了   所以这机器还是CPU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机器  CPU需要植球再装上去  这CPU太容易坏了  还有内存需要插下面才可以    虽然这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可以提醒大家 免得下次大家遇到了跟我一样

网友A:
本来值的球是无铅的不?否则不应该啊?

网友B:
为什么要重植球,

网友C:
这机器USB时钟数据的对地阻止为0是CPU坏的特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值的球是无铅的不?否则不应该啊?

就是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USB时钟数据的对地阻止为0是CPU坏的特征吗?

这机器三桥合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重植球,

这是无铅的 植球后是有铅的熔点低

网友:
噢!原来这样!谢过告知了。

网友D:
第一次听说 无铅要重新换有铅  你前面2个没重值的都坏了吗?这不科学啊!

网友:
j 是啊这个易坏,注意BGA 温度了

网友:
坑爹的机器。我正准备修它

网友:
加焊接了一下没反应。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估计以后坏多得要命。这CPU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 要自己从新纸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 无铅要重新换有铅  你前面2个没重值的都坏了吗?这不科学啊!

都坏了 我都试过了

网友:
原来这个机器内存要插在下面,怪不得。那如果两个2个都插应该可以量了吧

网友:
你没有预热,焊爆了吧?

网友:
现在的桥新的都是无铅的吧,难道都需要换成有铅的吗?

网友:
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现在买的芯片太不靠谱了?

网友:
cpu植成有铅的上BGA温度低点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兄弟不容易啊啊

网友:
这个芯片这么贵,JS又要发横财了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

网友:
这机器 一个白箭头卡死 CPU坏是通病了 楼主一下子居然买了4个 我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