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了一回联想L-A690通病

楼主(2015-11-05):
联想的板子L-A690主板
故障现象:可以触发但不显示,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有时触发后CPU风扇狂转,不跑码或跑码D0 --。

测量电池只有0.5V,换后正常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板,这板是ATI芯片组,作个记录而已。高手略过。

网友A:
这个板子遇到好多不跑码的都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遇到好多不跑码的都是电池没有电了

以前在论坛里看到大家都这么说,今天有了一次实践的机会。

网友:
秒杀主板的节奏

网友:
通病就是秒杀

网友:
这板子就是这种病多 其他没什么大故障

网友B:
联想的主板,拿到手首先就测电池电压,这是它的通病

网友C:
好经验,遇到时可以秒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主板,拿到手首先就测电池电压,这是它的通病

这是因为联想的主板许多电池直供VCCRTC,RSTRET,与跳帽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经验,遇到时可以秒杀了。

联想的这类故障你可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06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这类故障你可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062-1-1.html

拜读了,受益菲浅!

网友:
现在一看到这个板说点不亮80%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几块故障一样

网友:
主板通病跑代码D0,换电池,OK

网友:
d0是通病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个板子的coms电路只有电池为它rtc实时时钟供电

网友:
o联想的这个通病很多板子上都有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这种没有什么技术词语的,没意思,进步不来

网友E:
这个就不用发了吧   大家都知道

网友:
有时换过后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就需要加焊了。

网友:
AMD的主板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F:
第一次见识这种电池电压低不亮机的板

网友:
一样的我也遇到过,还查了各个供电,最后发现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联想的主板许多电池直供VCCRTC,RSTRET,与跳帽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的电池供电直接进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不用发了吧   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

网友:
这些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了,经常遇到

网友:
厉害哇哇哇哇哇哇哇安慰

网友:
表示现在才知道。但我一般都会量下联想板子的电池电压

网友:
有的板确实是电池没电就无法开机的。
很独特的开机电路

网友:
都是电池没点就好修了

网友:
常常忽略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识这种电池电压低不亮机的板

这个板有和其它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这板就没有VCCRTC,我的理解是用VBAT代替了,详见电路图

网友:
这个通病早就有了

网友G:
联想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不过你要改权限的哦  有些取了CPU上电在上回CPU也会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联想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不过你要改权限的哦  有些取了CPU上电在上回CPU也会好的

“联想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不过你要改权限的哦”指的什么?没看明白,还请言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不过你要改权限的哦”指的什么?没看明白,还请言明

这个是联想的通病  改权限是为了不让一些不是维修的人看到啊 这你不懂

网友:
通病的节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联想的通病  改权限是为了不让一些不是维修的人看到啊 这你不懂

原来是这意思,谢谢提醒!!

网友:
此板迄今为止还没遇到过,有机会遇到会注意的,谢谢楼主

网友H:
这是捡钱的活,不能当面修,不然不太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捡钱的活,不能当面修,不然不太好收钱.

这个从故障现象上来看还是挺严重的,借故让客户留板走人完全可以作到。

网友H:
给他测一遍电压.告诉他电压都正常的,要细查.  特别是那些认识的人,嘴上说修好给线,不管你怎么修.
越是这种人越不好对付.你要换了电池,转过身就说你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他测一遍电压.告诉他电压都正常的,要细查.  特别是那些认识的人,嘴上说修好给线,不管你怎么修.
越是这种 ...

你说得没没错,特别是熟人,有时修了还成本都不给就走了。

网友:
再一次加深了我对AMD必须先测电池电压的经验

网友I:
这倒是个经验.往后碰上的人就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倒是个经验.往后碰上的人就轻松了

捡钱的活可遇而不可求,这板现在恐怕不多了。

网友:
这主板见到好多 自动上电 跑D0 一般都是COMS电池没电 也有的是电池座接触不好 要换新的电池座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呵呵,换电池 我也修好的好几片主板呢

网友(2016-07-14):
修这种板子,我也喜欢

网友:
楼主运气好,检漏一块板

网友:
联想的这个通病很多板子上都有

网友:
太深,没看懂可以挣点分

网友:
遇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