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胜K610C 亮机 掉电 求助

楼主(2015-11-05):
神州 战胜K610C 4代 的机器,亮机后大概一分钟后风扇开始狂转 过一会掉电,不知道谁修过 能指点下不

另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127-1-1.html 这个帖子3楼的这位说修好过,问他暂时没得到回复

网友:
多下几个BIOS刷吧!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掉电到现在还不会修,感觉测电压不好测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

网友B:
可以试试把温控线拆了,或者进BIOS关了温度检测

网友:
这机我修过I7-4720Q CPU的.南桥短路,这机3.3V待机,开机出5V的.测3.3V无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6欧.打南桥对的电容,也是短,拆南桥,就正常了,买了四个新的来,换一个,过几天客户又来了,还是南桥烧.不可能啊,又烧南桥,然后先从USB下手,打到摄像头USB的时候,凶手终于出现了,原来摄像头还是短路的,原机的南桥烧应该是摄像头短路,因为摄像头是USB接口,插到主板上的.直接进南桥的,所以第二次烧桥,是因为摄像头短路,没有移出,倒至问题再次出现,直到现在客户也没有找上门了,过去两个月了.我们保修三个用的,换新桥.

网友:
我觉得3个月太长了点吧,有些客户出了其它的问题,现像都是一样的,你应该怎么弄,特别是那种很变态的客户

网友:
那个截图很有意思,掉口味的,,,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到现在还不会修,感觉测电压不好测

不是不好测 是因为装备差  来个示波器 或者福禄克的 表 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C:
掉电后的电流变化是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的电流变化是如何?

掉到有待机,可以正常触发,触发后还是一分钟多点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到有待机,可以正常触发,触发后还是一分钟多点掉电

这种情况可以BGA,

网友:
bga 桥 还是显卡?

网友:
不进系统也这样,不插内存也是一分半钟掉电

网友:
现在机器 一亮就掉电 有时候还重启 刷过几个BIOS好过

网友C:
还是对比一下复位与几个PG,看看是不是信号掉了。

网友:
把散热弄好   刷BIOS 一般都是BIOS程序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对比一下复位与几个PG,看看是不是信号掉了。

感觉应该温控或者BIOS,因为掉电之前都是风扇狂转

网友:
不是BIOS`不是南桥··不是显卡 这是   维修志 坛友给的最新回复,到底是啥,不知道别的大神有没有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把温控线拆了,或者进BIOS关了温度检测
温度是通过I2C总线进显卡的 貌似没办法拆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吧.或许你多刷几次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