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led 灯条代换咨询

楼主(2015-11-05):
手头上有一个HKC 21.5 的LED液晶,判定是LED灯条坏,手头上没有一样的,用其他牌子可以替换吗?原机屏型号HT215F01-100,手头上的型号是 M215HGE-L10,两个灯条接口一样,里面的灯泡数量不一样,这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长度差不多就可以的,但是灯条要正对着导光板。

网友:
屏一样大小,基本上都可以换。

网友:
LED不是那么好修的 通常网上买回来的灯条 基本与原机的都不通用的 需搭配另外的升压条 或通用升压条

网友:
嗯4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