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5-11-05):
售后拿来一台进水的G480了,来的时候拆开烘干,腐蚀点很多分的很散,主要以南桥,BIOS处,下面左右键灯处,和显卡供电IC后面区域比较严重,稍微清理了下,量了下VIN正常,上电,发现到0.16左右掉电到0.00,估计短路保护了,于是细查了主要供电电感发现+5VALW阻抗只有十几,于是开始断5V的测试点烧机,发现是+1.8VSP短路,拆掉PU502后不短了,果断换掉。上电,电流0.00没待机电压,继续换掉8206E,上电测待机电压出来了,电流0.002,触发后电流跑到0.008,于是把IO加焊了下,还是一样,后来测了下发现动态3,5V在触发后没出来
控制极电压出发后没电压,正常应该是高频,测+VSB为19.8V正常,触发后SUSP为2.57V,导致电压被拉下去了。因为SUSP由IO发出,控制很多场管,本着

简单原则我试着直接导通Q110,G,S两极,让动态先出来,插上电后电流直接上到到0.12就不动了,各个点的电压也没出来,感觉像是短路,于是摸了下主板几个大件,发现南桥温度有点高,而且进水也是这个点,正好手上有个SLJ8C,直接代换原机的SLJ8E,做这个板,我都会先加热烘干一下,但是后来上机的时候主板还是快要变形害得我马上关了BGA,让主板冷确下来,在4个脚压点重物再来,有惊无险做好然后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0.65啦,上屏还是不亮,无语,整理下心情,发现上电后显卡没温度,测得VGA-CORE没有,测PU801的工作条件,幸好这次不是太为难,VIN没有,有经过一个电阻,在板反面的位置,也是进水的位置。直接换个0欧过去,周围的腐蚀点全部加焊一遍,继续上电,电压出来了,跑到0.8了,点屏还是不亮,休息了下后找了个料板BIOS拆过去电流不一样了,上屏等了会点亮,进不系统。于是进BIOS改掉UEFI和系统模式。保存重启,顺利进系统,维修结束。不是很难,但是修的点好多也是累人的,幸好售后给我的价格不错算是安慰了。

网友:
有价格才有信心

网友:
楼主技术好,没分了明天再帮你加;进水机我一般建议换板,客户坚持要修才修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 加分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块进水的板子修的真是蛮曲折的,又做桥又换bios,最后显卡问题我搞不好就直接BGA做显卡了。

网友:
不错,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A:
SLJ8E和SLJ8C通用吗楼主

网友B:
售后给你多少钱?我这边lenovo售后才给我100一片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售后给你多少钱?我这边lenovo售后才给我100一片

售后是我哥们承包下来的,然后对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J8E和SLJ8C通用吗楼主

我换了两种型号都可以,一台ACER,和现在这个联想。感觉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有知心哥们就是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C:
售后给什么价格

网友:
这样的主板没个高价谁也没心情去修它,有RMB才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售后给什么价格

二百五

网友:
楼主好毅力,一般进水腐蚀了就不修了,哎,

网友:
进水严重的板子,故障点通常不止一两个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一手好主板。

网友:
主要是腐蚀坏件多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好修的就是死鱼  不好修的整半天 关键就怕不稳定

网友:
每次艰难的维修 都是宝贵的经验  支持下

网友:
这板进水的超级多,

网友:
楼主技术还行 修好了很有成就感

网友:
维修就是讨厌多个问题,有时候修好了测试发现问题了又要再拆

网友:
进个水坏这么多

网友:
也是挺难的进水不好搞大师牛

网友:
上次G480修过一台进水的,差不多一个月,又回来了,断了N多线,TM键盘居然没坏,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进水机,特别是这种分散的真的不好弄,眼睛看的一定要仔细,楼主修的不错学习学习,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过进水严重的机器还是挺难修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