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大面积进牛奶的hp

楼主(2015-11-05):
小惠普机 大面积进了牛奶 没拆开之前还以为刚进的 应该不难修 拆开之后还是预料之外。在清理之后发现有掉件 焊盘也掉了 掉了一个
二极管
还有一个电阻 最主要的是
都没有找到 清理过后还是触发掉电 所以在此请教一下维修进水机的高手们 想这种情况 该怎么 办
掉电

网友:
洗洗就健康了

网友:
进水有任何可能性,无法纸上谈兵,过于严重的一律不修,免得反复返修

网友:
用厨房洗油污的 来清洗 然后烘干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11-05):
放弃吧,修好了也不是很稳定呀。

网友:
洗板水洗啊,这个没有疑问的,这个看上去腐蚀了不少,千万别掉件,不然,就等着换板子吧

网友A:
有信心就修修,修不好了再换板,到时新板到了,再照葫芦画瓢。好了就是自己的了、这招会吗?
小草2012
这方法高明,下次也试试1
详情
聪明,真有主见@@
详情

网友:
这种的一般都不是很难 主要是清洗之前 一定要小心 先看看已经腐蚀的哪些小电阻 是多大的 直接换掉

网友:
换板好了,这机器我感觉不好修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板子

网友:
只能称烘干,再打值。

网友:
大面积的话,建议换板。维修的成本,及维修的成功可能性要小。

网友:
换主板 hp 的主板 又不贵

网友:
进这么多 找不到图纸 就不要修了 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楼主,直接换板吧,即使你修好了,浪费精力,返修率还大

网友:
洗刷刷之后再说,,看看有多少有用的,,同系列的板子对照,,先估计下维修难度。

网友:
水和牛奶是不一样的,这个腐蚀性比较强,难搞定

网友:
进水的难度太大。一般选择换板子

网友:
掉电 一般都是差电压引起的,你看下哪一组没有

网友:
先洗乾淨再試看看能否救回來

网友:
严重的直接换板吧

网友:
这个先用热水泡泡然后洗洗。再看腐蚀程度吧

网友:
这种机,建议换,修好了也容易返修的

网友:
现在键盘和主板都坏了,还有要检查硬盘内存的好坏,先确定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烂的太厉害了的话   就建议换板了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  不行换了

网友:
太严重了,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这个要是我就果断不修 太费时间

网友:
这还修啥了

网友:
换版吧  别等到要返修再说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信心就修修,修不好了再换板,到时新板到了,再照葫芦画瓢。好了就是自己的了、这招会吗?

聪明,真有主见@@

网友:
然并。。。。。。修好了吗

网友:
进了牛奶可以用洗板水清洁吗?

网友:
我感觉 放弃治疗吧~~牛奶这玩意 可能还是酸奶~~强力腐蚀啊~~就算整好别处说不定还有隐患

网友:
"有信心就修修,修不好了再换板,到时新板到了,再照葫芦画瓢。好了就是自己的了",客户要板就麻烦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同行说的太对了,进水得看情况,像这种进水太过严重没维修价值了,要是我直接叫客户来跟他说明白这板坏得严重无法修复,而宁愿自己报高一点的的换板费用,爱搞不搞,不要为难自己啊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部分客户都会同意换板,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你修好他们也会认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坏掉,直接换板了他们也图个心安理得

网友:
进水成这样估计修不起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信心就修修,修不好了再换板,到时新板到了,再照葫芦画瓢。好了就是自己的了、这招会吗?

这方法高明,下次也试试1

网友:
掉件的板修起来真是头痛

网友:
有图纸还稍微好一点,没图纸那就叫睁眼瞎了,难搞。

网友:
已经废了 你不用在修了  没必要!